1/4-36螺纹具体是什么规格

楼主(2012-12-06):
1/4-36螺纹具体是什么规格

网友A:
英制螺纹,公称直径“1/4”,螺纹长或深度为38m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英制螺纹,公称直径“1/4”,螺纹长或深度为38mm

后面数字36,应是每英寸牙数

网友:
估计是非标的英制螺纹或美制螺纹!标准的美制和英制我都查遍了!没有这种规格的,不过表示的意思是,公称直径“1/4”,每英寸牙数是36,这是确定的,只知道1英寸=25.4mm,至于表中的小径,中径,和大径是怎么计算的,有什么计算的经验公式我一直找不到,我们都是查表的!请求高手分享计算方法!

网友:
找本《公制、美制和英制螺纹标准手册》,OK!

网友C:
英制螺纹,公称直径“1/4”,每英寸36牙,牙型角为55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后面数字36,应是每英寸牙数

这要看是国内图纸还是欧美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英制螺纹,公称直径“1/4”,每英寸36牙,牙型角为55度

您那是管螺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是国内图纸还是欧美图纸!

看来大侠还经常出这样的英寸螺纹图纸设计?不大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英制螺纹,公称直径“1/4”,每英寸36牙,牙型角为55度

这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