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材料屈服和抗拉强度过高,有什么好方法降低?

楼主(2012-12-06):
请问

金属材料屈服和抗拉强度过高,有什么好方法把它们降低点。

网友:
那你用木头吧

网友:
热处理就行了。

网友:
不懂,强度过高,你花钱做个热处理,把强度降低了,那不是个脱裤子放屁的事吗,高就高呗,就当放大安全系数了。

网友:
人家也许是要把这个零件当作保险丝用。这个在结构上可以改动啊,不一定要对材料下手。比如说螺栓上车个细脖子,连杆上开几个孔。不过你这个问题描述的真的太含糊了。

网友:
一些机床上的保险销之类的东东吧,计算一下,车个细颈就行了,开个适当的孔也可,铣个扁面也可。。。。。

网友:
你是要做什么用   降低强度的方法挺多的

网友:
关键是拿来做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