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过程中的几个问题想多些想法!

楼主(2012-12-06):
说一下这个轴的工况,轴端是一刀盘,用来剪切钢板的,工作中受到一定的剪切力和冲击载荷,根据不同的钢板厚度要轴向调整轴,并且上下调整轴承座,但是移动后要进行固定,并且在工作中不能有轴向的窜动,窜动量在0.02以内,现在在设计过程中主要有两个问题:
1、轴两端的轴承要选用什么类型的,对轴向窜动的抵抗才会更好;
2、轴承座的固定要用什么方式,像用压板直接固定的话,会不会因为间隙太大,在受到冲击载荷后窜动;
PS:其实整个设计主要是完善轴承对轴的轴向定位的可靠性还有整个轴承座的刚醒及定位,希望各位大侠能够耐心看完并不吝赐教,我不胜感激!
第一次发这么正式的,可能没表述地非常准确和完整,如有需要我会在补充的!

网友A:
大哥!你把圆盘剪的图贴全了,把参数说完了,你贴这点东西,人家不玩圆盘剪的,都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

网友(点评):
大侠郁闷哪,这是楼主出的考题,不过出完就出去玩耍了。。。哈哈

网友B:
还是锥形滚子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把圆盘剪的图贴全了,把参数说完了,你贴这点东西,人家不玩圆盘剪的,都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

真不是啊,各位大侠,刚好工作上有点事,去忙下,等下就根据998大侠的意思重新贴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锥形滚子轴承,,,,,,

两端都用这个吗,现在是刀盘侧用调心滚子,另一侧用圆锥滚子!

网友(点评):
调心滚子侧隙较大,有不便调整,用在负载侧似有不妥。

楼主:
按照998大侠的意思,补充了这张图,大侠所指的参数不知道是?我这边在补充下,上下刀片的侧向间隙和上下间隙即重叠量通过侧向和压下调整机构实现,根据板带1.8-4.0mm,侧隙从0.45到0,侧隙从0.2-0.42mm,在剪切之前,调整好两个参数,之后在剪切过程中,两个参数的窜动必须非常小,在+/-0.02以内。

网友C:
双向推力轴承。

网友D:
轴承用两锥一辊,高刚性,轴向,径向,至于能不能达到0.02的精度就不太清楚了
另外轴向间隙的调整和紧固机构是什么样子没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承用两锥一辊,高刚性,轴向,径向,至于能不能达到0.02的精度就不太清楚了
另外轴向间隙的调整和紧固机 ...

 轴向间隙调整是用一轴承套,丝杆调整,我没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向推力轴承。

有考虑过,但是还要和径向轴承组合使用,所以觉得没有圆锥滚子来的方便,装配也较繁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考虑过,但是还要和径向轴承组合使用,所以觉得没有圆锥滚子来的方便,装配也较繁琐

刀轴左右走用双向推力轴承,支撑用滚柱轴承。
因为没看明白你这左右是怎么走的,所以只能说个大概
不过差不多也就这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轴左右走用双向推力轴承,支撑用滚柱轴承。
因为没看明白你这左右是怎么走的,所以只能说个大概
不过 ...

左右走时用螺杆带动一个轴承套,再带到整根轴左右移动!双向推力和滚柱的组合轴承会不会有点复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左右走时用螺杆带动一个轴承套,再带到整根轴左右移动!双向推力和滚柱的组合轴承会不会有点复杂

推力轴衬用在远离刀一侧,滚柱轴承用在靠近刀的一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力轴衬用在远离刀一侧,滚柱轴承用在靠近刀的一侧。

推力轴承这侧也需要用径向轴承,因为这端也会受到径向力的作用。所以还得组合使用。

网友:
等我看看图再说

网友E:
左边NU2000滚子系列;右边是成对双联角接触的7000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边NU2000滚子系列;右边是成对双联角接触的7000系列。

谢谢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边NU2000滚子系列;右边是成对双联角接触的7000系列。

谢谢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