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铍铜开槽扩口工件淬火后尺寸变化的问题

楼主(2012-12-06):
     各位大侠:
             我们加工的铍铜零件开槽扩口后给出一个淬火后的外径尺寸.334-.346之间,但是为了保证这个尺寸用什么方法才能很好的固定这个尺寸!让其尺寸在淬火后保持不变呢?

楼主(2013-02-20):
没有知道的吗!各位大侠!

网友A:
留余量,淬火后在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余量,淬火后在精加工

哎 谢谢您的回复,但是离我的答案还很远,我的跟表面粗糙度无关,淬火后只能研磨了,扩口尺寸也不会变化!

网友:
淬火后再开槽不可以吗?

网友:
2012  2013-2-21 10:41
лл仯 ...

仯,,Ч,

网友:
还有3分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