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钻床用新钻头引孔时出现五角形,而磨后就不会出现,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2-06):
请问各位大侠,普通钻床用新钻头引孔时出现五角形,而磨后就不会出现,是什么原因?夹头有些偏心!

网友A:
新钻头在刀具厂是使用专用磨具磨的,经常有后刀面擦背的现象,而且不修磨横刃,抗力较大,切削不力,容易引起摆动。手工修磨后,钻刃锋利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钻头在刀具厂是使用专用磨具磨的,经常有后刀面擦背的现象,而且不修磨横刃,抗力较大,切削不力,容易引 ...

还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用磨了后的钻头,先钻一点尺寸是正常的,可整个钻通之后这尺寸就变大了,用铰刀铰孔的时候工件晃动很大,这个怎么解决啊?工件是用手抓的,没用夹具!

网友B:
钻多大多深?手抓的住??估计要用夹具应该是工件摆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多大多深?手抓的住??估计要用夹具应该是工件摆动了

8个的孔 40深!106的外径!如果用夹具钻头加紧后钻头中心不垂直,那钻出来的不是更大?

网友(点评):
8个的孔,你就用手抓,手是你自己的,兄弟,注意一下安全生产吧

网友:
建议你用卡盘或者工装夹具固定

网友:
厉害,ø40的孔,手抓也能加工。

网友:
新钻头切削刃过于锋利(出厂时没有刃磨好)产生切削时三角形或五边形。孔内大一般是钻头尖不在中心或两个切削刃不一样长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8个的孔 40深!106的外径!如果用夹具钻头加紧后钻头中心不垂直,那钻出来的不是更大?

40深有通孔了吗?批量大不大?大的话做个磨具就好了。钻头一定要锋利,这样不会甩,阻力小就正了。40深的话确实会甩不好做。主要看通不通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8个的孔 40深!106的外径!如果用夹具钻头加紧后钻头中心不垂直,那钻出来的不是更大?

做个夹具,先7.8钻头打,再8的铰刀铰,什么精度都有了,又快又好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最好用夹具装夹,  用平口钳, 或者三爪就可以装夹啊

网友:
不要相信新钻头是好用的,最好还是先自己磨一下再用。如果工件夹不稳,钻出来的孔肯定不好,钻孔时也危险。

网友:
新钻头是好看不中用,不是不对称就是后角大了,要修磨,这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