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梯形螺纹标注: TR40*12/2-LH-8H 这个标注是什么意思! 在线等,万分感谢

楼主(2012-12-06):
如题提问,万分感谢!

网友:
没标错吧,至少标的不标准,举个例子:
Tr40*14(P7)-LH-8H
Tr梯形螺纹,40-公称直径,14-导成,(P7)-螺距7,LH-左旋,8H-加工精度。

网友(点评):
正解,够详细!赞一个!

网友(点评):
为什么导程不等于螺距?双线螺纹吗?

网友A:
Tr梯形螺纹
螺纹大径32
导程12
左旋
公差等级8H
/2的意思不太清楚,猜测是双头螺纹

网友(2013-10-13):
引用 网友A:
Tr梯形螺纹
螺纹大径32
导程12

螺杆的螺纹大径应该是40、小径32,而螺母的螺纹大径应该是41、小径33。

网友:
这个是的,查手册都有的

网友:
双头左旋梯形螺纹 导程12 精度等级8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