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大姐 小弟跪求一个proe5.0的动画教程

楼主(2012-12-06):
我是大四学生  找不到动画教程  买的两本书上也没有  有点儿急啊  因为要去公司了  现在动画是什么都不咋会弄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个人觉得,这个不是关键
机械的基础知识牢固
对方问你技术问题,问不倒你
你就厉害了
至于会不会动画?
给你2天时间,你还学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这个不是关键
机械的基础知识牢固
对方问你技术问题,问不倒你

基础知识硬件来了  我现在就是缺软件啊

网友A:
动画无非就是定义配合,加固定,电机,转速,方向这么个步骤
不同的软件操作界面不一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画无非就是定义配合,加固定,电机,转速,方向这么个步骤
不同的软件操作界面不一样而已

那是机构仿真啊  大哥  那个简单  我要的是录制动画  等等的  比如把装配过程录制成动画  让人更能明白  尤其是在介绍新产品的时候就很重要了

网友:
ProE的没用过
SW的用过,但也只是先制作爆炸视图,然后存成动画,以前做着玩过,但效果不太好,后来也就没做了

网友A:
你说的那个动画,恐怕三维软件的一般功能是没法满足
得用专门的插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个动画,恐怕三维软件的一般功能是没法满足
得用专门的插件吧

就是不知道啊  所以在询问高人啊   机构仿真书上有的  一般书上都有  而且是作为基础讲授  有时候做课件或者的时候也许会用到  以前都是问老师借动画  也看过网上的一些介绍产品的动画  那个舒服啊   很容易就可以把结构  原理搞明白了  为介绍新产品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也许自己以后会用的 现在还在学校  有机会的话就想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