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阀结构的疑问

楼主(2012-12-06):
大家好,这是一个乳化液泵的吸液阀,从下面进液。
哪位高手知道这是什么结构呀,非常感谢!

网友:
单向阀吧

网友A:
就是个单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单向阀

嗯,那是环状阀吗,还有是不是锥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那是环状阀吗,还有是不是锥阀呢

?你是问形状吗?
看样子应该不是锥形的
你是要选型还是要设计?

网友:
单向阀,是

网友B:
从图示结构看,阀芯是带导向的锥面密封单向阀,常规插装阀形式。

网友:
阀式配流,很多径向泵都是这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示结构看,阀芯是带导向的锥面密封单向阀,常规插装阀形式。

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