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怎样车的光啊

楼主(2012-12-06):
怎样车的光啊。。。。。。广数980tg挂档的,最高只有1600转,材料是冷拉的。。。。是合金问题吗?

网友A:
你有没有换刀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换刀试试看,。,,

现在我换了自己用铜烧的刀子。。。30合金。。。。。。。光一点。但不知道耐不耐车啊。。。。轴承位啊。。。。。。。。。。。。

网友B:
那你在选择刀具上不合理。你是机架刀还是手磨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在选择刀具上不合理。你是机架刀还是手磨刀。

我车不光是用机夹刀啊。。。。。。。。现在我换成手磨刀《30合金》就光一点。。我怕不耐用啊。。。。。到时尺寸变啊。。。。。。。。

网友C:
你在车的时候有没有放冷却液啊?  你用的是什么材料?

网友:
高转速低进给量和切削量试试,刀具前角后角大点试试,合金刀具最好用YT或YW的,精车最好刀具硬度比粗车高点

网友D:
用手磨刀试试,刀子很讲究哟,机夹刀并不是万能的,再一个切销要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车的时候有没有放冷却液啊?  你用的是什么材料?

放了。。。。。。。材料是a3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手磨刀试试,刀子很讲究哟,机夹刀并不是万能的,再一个切销要素。

现在我用30合金自己烧一把。。。。。。。自己磨刀后车。比用机夹刀好一点《光一点》我怕很快磨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用30合金自己烧一把。。。。。。。自己磨刀后车。比用机夹刀好一点《光一点》我怕很快磨损啊。。。 ...

我给你干,保证光洁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用30合金自己烧一把。。。。。。。自己磨刀后车。比用机夹刀好一点《光一点》我怕很快磨损啊。。。 ...

我给你干保证光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给你干保证光洁度

怎样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