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图片上说的是什么啊

楼主(2012-12-06):
大家帮我看看图片上说的是什么啊,我不会英文,谢谢了

楼主:
上学没有好好读书 ,现在后悔了。大家帮帮我,急!急!急!

网友:
- -文本复制,百度翻译去

楼主:
这个是图片 ,复制不起来,

网友:
请专家分析吧

网友:
你先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查

网友:
一个高聚合物制成的东西,是什么行业啊,各个行业应该有些惯用的词语,尤其是机械类的,不懂的行业很难翻译准备的。

网友:
又在这里求助的时间说不定手打就可以百度出来了

网友A(2013-01-05):
描述: 一个被切成和冲头形状相匹配的聚酯或有弹性的垫片
       这个垫片有助于改善某些药剂配方所导致的粘冲。

特点: 可以采用这些材料制造(VUlcaion
       厚度:1-2.5mm
       硬度:据所选用材料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好处: 非常有助于改善泡腾片类产品的粘冲状况。
       垫片可更换而且非常廉价

适用: 适用于平斜冲和平面冲
       冲头需要做些修改设计以便能固定住垫片
       适用于HPG-s,HPG-p&HPG-ss(这句我没太整明白,HPG应该是钢材牌号,我没查过)

恰好撞在我的枪口上,得为论坛做点贡献。不过好几个词已经是似曾相识燕归来,查了一下却是是喜鹊。除了最后一句,本人保证属于专业翻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 一个被切成和冲头形状相匹配的聚酯或有弹性的垫片
       这个垫片有助于改善某些药剂配方所导致的 ...

相当专业,我是越来越佩服你,可以肯定你不是在浙江就是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