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孔严重振刀------怎么解决

楼主(2012-12-06):
   加工状况如下:
       加工工件:结构型焊接件,产品刚性较差
       机床: 落地镗
      材料:20号钢
      加工余量:单边6--7MM    镗孔直径175
   目前困难是:由于工件的刚性较差,且余量大,刀片圆角大槽形钝,加工时工件窜动严重,刀具无法切入,
  调整参数效果不大,又把粗镗刀两个刀夹调成不对称镗,依然振刀,由于工件限制,增加装夹刚性不可能实现,
请大家就刀具上帮出一下对策,目前已在寻找小刀尖和锋利槽形的刀片了,其他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A:
多加工几遍可以不?或者定制非标的,做成四个刃或更多刃。刚性不好,切削力大肯定是要振,只能改善下。刀片用正角的,不要用负角的,或者用单面的,不要用双面的。

网友(点评):
刀片正角,负角,是指哪个角?还有单面和双面,是指什么。

楼主:
正角负角一般是指刀片的后角,正角是有后角的刀生,负角是零度后角的刀片,
单面的一般是正角刀片,当然也有负角的刀片,
但是双面的肯定是负角刀片

网友(点评):
正角负角指的是前角吧?

网友:
z坐等解答

网友:
20号钢属软钢。如果是装夹和吃刀量固定的话,是我的话就把刀片磨一下在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加工几遍可以不?或者定制非标的,做成四个刃或更多刃。刚性不好,切削力大肯定是要振,只能改善下。刀片 ...

1、负角刀片指0度后角的,即刀片型号第二个字母是N,其它的是正角;
2、单面双面:大多粗镗刀用的是CN刀片,CN刀片有单面两角的,有双面四角的,单面两角的可以做的效率更高,稳定性也好。

网友B:
只能先把直径调小,把余量减少一半或更多试试看;
降低转速和调整进给我相信你肯定已经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先把直径调小,把余量减少一半或更多试试看;
降低转速和调整进给我相信你肯定已经试过了。

谢谢版主,现在和客户商议过了,他们加强支撑,以增加工件的刚性,我们寻找更锋利的刀片,
可以这个刀片型号不好找,很多厂家都没有,SCMT1505的,

网友(点评):
恩,这样双管齐下就比较好了。15的刀片确实少见,搞不懂,为啥不设计成12或16的刀夹。

网友:
不知道落地镗能否自动换刀,不然换两把刀加工。
你用的scmt的刀片,那镗刀主偏角就不是90°了,建议换成90°主偏角,用CC120408的PVD涂层刀片,低速低进给试试。

网友(2013-01-07):
U钻,不知道你见过没,其实可以一样理解,它切入工件时只是点接触,两颗刀片两个点,这样稳定性也好,孔径也能很好的保证,觉得镗孔也可效仿下,把刀片磨成尖的,当然刀尖要带点小R角,不然容易磨损,这样就方便切入了,刀夹的最好是用2个以上,至于几个刀头,你可以自己尝试下!

网友(点评):
小伙子真是见多识广!U钻你都见过哈!

网友:
这就是老板的不对了,在买镗刀头时,就要考虑到刀片了。

网友(2013-06-06):
吃刀太大,装夹要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