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款单向阀,密封求助

楼主(2012-12-06):
设计一款单向阀,活塞与阀座采用圆锥线接触密封如附图所示,活塞受到弹簧一定的压力,测密封时活塞反向通入20kPa的气压泄漏量超过30mL/min了,设计有不合理的地方。

请高手指正,谢谢。

网友A:
在密封处加密封圈你觉得怎样

网友:
弹簧的力量不够还是密封面不好呢?

网友:
材质和介质是什么,如果金属和金属密封,压力不够的话肯定会漏的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设计成金属和橡胶密封,气阀用金属对表面粗糙度要求很高的。油阀和水阀可用金属

网友B:
圆锥线接触密封处材料应该要一软一硬,有一定压力才能密封得更好,不知LZ活塞与阀座材料是什么
认为活塞反向通气时受压面积还不够大,改成这样会不会好点呢

网友C: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制造精度,阀芯锥面与阀座孔的同轴度有问题。
虽然楼主已经说了“测密封时活塞反向通入20kPa的气压泄漏量超过30mL/min”,还是要问一声使用工质是气还是液?
气与液的粘度差得太多,封不了气,不一定封不了液,这种结构是液体单向阀的经典做法。把阀芯取出,先检查阀芯密封锥面与导向外园柱面的不同轴度,保证没有问题;再用与阀芯形状尺寸相同的研磨工具,在阀座孔缘研出环形圆锥面,即“凡尔线”,就可以了。
如果工质是气,建议楼主采用橡胶密封件。

网友(点评):
老师说得太对了

网友:
都是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密封处加密封圈你觉得怎样

单向阀弹簧压力太小,结构已经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锥线接触密封处材料应该要一软一硬,有一定压力才能密封得更好,不知LZ活塞与阀座材料是什么
认为活塞反向 ...

目前活塞和阀座的材料都是45钢,增加受力面积是个思路,但是活塞的截面积受限于总成外形尺寸限制,没多大的余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制造精度,阀芯锥面与阀座孔的同轴度有问题。
虽然楼主已经说了“测密封时活塞反向通 ...

图纸设计的形位公差不合理也是我担心的,在行为公差控制这块感觉经验不够,就像请高手帮忙看看。产品工作的介质是柴油,开启压力压4.8kPa,根据客户规范通过气压来检测内部泄露。今天也做了一次同样压力下的燃油内部泄露,泄漏量20mL/h。你的建议很有用,计划验证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向阀弹簧压力太小,结构已经定了

个人觉得加密封圈是最简单的办法了  又不用改变设计结构

网友:
我个人以为:是否是两个锥体的角度存在问题?因为一个60°,一个120°,接触面只是一个环线(图中红箭头所指),且接触可靠与否取决于双方的形位公差,及装配精度。要求高了。

网友:
1、未看到有明显导向结构,左边阀芯,外径8,右边阀套,内孔6.83,外径11,两处应该有配合导向,才能使密封更可靠。导向部分与锥面要有同轴度要求;
2、右侧阀套内孔精度要求低,如果加工内孔有难度,可做成双锥面,120度+59度,配合60度阀芯,这样只要把三个锥面精度做高就可以了。
3、精度要求,密封部分要有圆度要求,表面粗糙度0.4(研达到)
另外阀芯外壁的通孔,建议做成直孔,感觉斜孔没什么意义,反而加大了加工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制造精度,阀芯锥面与阀座孔的同轴度有问题。
虽然楼主已经说了“测密封时活塞反向通 ...

把锥度改为圆弧线接触呢???

网友(2013-01-12):
硬密封比软密封的密封性差,但采用软密封要考虑气体介质是否是腐蚀性介质,硬密封对密封面的粗糙度要求很高,一般都需要进行精密研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