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步带长度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2-12-06):
各位前辈好,我是一名机械新人。最近我遇到关于同步带长度计算方面的问题,在此提出向各位前辈请教。
我算同步带长度的方法是,两个有传动关系的同步轮节圆的公切线加上两个同步轮节圆上的弧长。我是用公式计算的,比如我如果选的同步带是1600-8m-35的,我计算的同步带长度会在900±0.5mm。但是真正装配出来的结果是有的是松的(看松的情况差不多也有半个齿不止了,而有的是正合适。
这就让我搞不太清楚了,难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系数吗???或者是镗孔的误差?

网友A:
最好加一个惰轮调节同步带松紧,即可消除误差

网友:
对。。。家个轮调节。。。预紧

网友(点评):
没主见的家伙,行如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加一个惰轮调节同步带松紧,即可消除误差

加个轮子是可以调节误差的,但是我想知道怎么计算可以避免这种误差。一次到位

网友B:
一般软件上有自动计算长度的,Solidworks就有。就算你算出来非常精确,而且有正好是你算出来长度的,装上之后,松紧度也合适,也还是需要装一个张紧机构,因为同步带使用的时间长了以后,会变长。

网友:
我觉得不论是你计算的正好还是加装张紧轮,都得定期的点检,不断调整松紧,否则同步带就跳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软件上有自动计算长度的,Solidworks就有。就算你算出来非常精确,而且有正好是你算出来长度的,装上之 ...

多谢木兰兄,那意思是同不带都要加装胀紧轮了

网友C:
皮带类的东东必须有调整或者张紧机构。

网友:
不张紧怎么行啊

网友D:
有中心距可以按公式算
另外根据工况和中心距 长的皮带还是要加张紧机构比较好
我做的机子中心距100mm 3m 26齿 200W 这样比较短小的结构没加张紧 用了2年没什么问题

网友E:
哥哥,不涨紧那!

网友F:
你可以用软件画出来,测量周长,哈
这样误差基本比较小了吧,不过最好做一点涨紧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个轮子是可以调节误差的,但是我想知道怎么计算可以避免这种误差。一次到位

拜托,计算是可以算准,但带轮的槽齿形、分度圆,中心距会一点误差没有嘛,况且带子也是有长度也是有误差的,没有调整和张紧装置纯属无稽之谈,搞机械的伤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懂了,懂了,呵呵,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用软件画出来,测量周长,哈
这样误差基本比较小了吧,不过最好做一点涨紧结构

知道了,以后会注意加涨紧轮,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带类的东东必须有调整或者张紧机构。

多谢,以后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加一个惰轮调节同步带松紧,即可消除误差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中心距可以按公式算
另外根据工况和中心距 长的皮带还是要加张紧机构比较好
我做的机子中心距100mm 3m  ...

多谢,我也是按照此公式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哥,不涨紧那!

在车间里面要加涨紧轮他们就会认为你这个没弄好,呵呵,无奈

网友:
你把从动轮做成可调节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1

thanks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木兰兄,那意思是同不带都要加装胀紧轮了

客气了,同步带一般都是要张紧机构的,不一定是张紧轮。可以将从动轮设计成可以自动或者人工调整位置的。

网友:
不可能长度刚好的啦。肯定需要张紧装置。。要同步带 可以找我

网友(2019-05-01):
是个好东西 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个轮子是可以调节误差的,但是我想知道怎么计算可以避免这种误差。一次到位

带本身有误差  最好是加张紧

网友:
学习了,刚好需要这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