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把刀,做出来孔不一样大?

楼主(2012-12-06):
      最近公司搞了20多台(兄弟)钻工中心,

         机加过程中,部分一把丝锥做出来的螺纹孔,

  部分螺纹孔  通断不过,有些止端止不住??

是在一道工序上,一次装夹~!

  请大师帮忙~!

网友A:
干的材质的硬度是一样的吗?切削速度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的材质的硬度是一样的吗?切削速度一样吗

一样、材料一样

网友B:
零件壁厚太薄的话发热严重的话,丝锥钻好的孔会有变形的现象,也有可能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壁厚太薄的话发热严重的话,丝锥钻好的孔会有变形的现象,也有可能这个原因

有切削液冷却的嘛

网友C:
底孔是否一致?有没有考虑过丝锥的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孔是否一致?有没有考虑过丝锥的磨损?

底孔大小一样~!一个零件上  丝锥磨损 ,不可能那样快~!

怀疑是刀柄问题~!  但又说不出原因

网友:
排屑方面注意点,进不了的是攻丝排屑不畅

网友:
会不会是刀具振动问题

网友:
什么材料? 液压夹具吗,加紧点位置,夹紧力多少,以前有过类似加工吗。
个人认为:1.工件装夹或者加工时有变形
          2. 振刀,主轴跳动不良
          3.刀具,刀柄检查下

网友:
丝锥不同轴,,,,,,,,,,,,

网友:
首先要搞清楚一点,是一个零件这样,还是连续好几件零件都是这样。
如果就一件零件上的一个孔这样,有可能是材料的问题;
如果连续多件都这样,那就先换一只丝锥,再持续观察。

网友:
楼主画个简图吧,把加工条件贴上,

网友:
个人认为是刀具摆动或是夹具不稳造成

网友:
第一,让他们检查下底孔的尺寸是不是在要求的范围之内;第二根据他们的样本的推荐的加工线速度,看一下,相关的切削速度是否太快了;第三,让他们检查下相关的主轴跳动,看一下是否存在丝锥与工件螺纹底孔不同轴的现象存在,还有最后,让他们看一下,相关的丝锥是否是钢件专用的,如果是韧性加工的丝锥,因为前后角和切削刃都很锋利,加工中,不完全切削,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重点的问题在底孔、同心度和切削速度上
一般都是切削速度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