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没有快速扫描卷状条形码的玩意与方法?

楼主(2012-12-06):
这种条形码用扫描枪扫描,得一个一个的扫,速度太慢了。有没有更快的方法与设备?谢谢各位了
备注:条形码是一卷的。

网友:
基恩士有一款高速条码读取器
•  高速度:每秒扫描 1300 次
•  高分辨率:0.08 mm

网友:
放卷展平通过扫描
不知道还需要重卷吗

网友:
一直触发不就行了

网友:
为了快速录入产品信息,就发明了条形码;现在为了快速扫描条形码,又发明....
哈哈,人的需求是无止境的

网友:
你拿一个手动扫描的肯定不好使。选康耐视,基恩仕的装在那里,过一个扫一个。我都用来动态扫描过

网友:
康耐视的读码器可以解决的

网友(2018-05-22):
跟振动盘一样做一个机器

网友:
还有别、、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