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增速器几点疑问 求解

楼主(2012-12-06):
有一批活要用刀小直径刀具,然后就想到增速器
网上搜索了一下没有几款产品
主要有一下疑问
1.什么牌子的好?
2.是气动的好 还是机械的?主要在20000转赚左右工作
3.这个东西用要注意些?(我有一台VMC850 一台VMC650)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下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个东西,呵呵。
自己通过装置来改变机床主轴的转速,不太好吧,精度恐怕不能保证?
以前我用一家非标设备厂的设备,转速稍微调高一些,精度就差很多。

网友:
做什么用途?打孔用气,铣用机械。但要看你的材料。有色金属普通碳素钢一般是这样的。牌子么进口的要好点,大昭和,日研等。自己可以去查。

网友(点评):
谢谢了 我来查下

网友(点评):
主要干铝合金铣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