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10画三维图内存空间要多大?

楼主(2012-12-06):
CAD2010画三维图怎么那么要那么大的内存空间?各位高手: 请教一个问题,我在用CAD2010版画三维图时,不知不觉到了39MB,没多少图元,后来就画不下去了,要么死机,要么不能动了,出现CAD内存不足的画面,不知怎么回事?我的电脑配置:硬盘500G,内存4G,显卡1G

网友:
39M了,还不大呢?
图纸10M打开都很慢的,
玩实体,渲染等最后成型再说,要不那玩意,可慢了。

楼主:
是不是要修改软件的什么性能方面的啊?

网友A:
都画了39MB了,这不科学!用PU命令清理一下先

网友:
lz  电脑的配置已经够用cad软件的了      不行的话换个软件  比如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画了39MB了,这不科学!用PU命令清理一下先

请问需要清理什么项目啊?

楼主:
到后来就是这个样子了

网友B:
  如果改用04版,效率应该会提高很大,我平常做80MB以内的图都用笔记本(HP520;硬盘120G;内存1G;显存512;单核),很流畅,100MB以上的用台式机(硬盘160;内存4G;显存1G;4核).从未卡死机过.
  电脑配置的优劣应该和人体一样,不光靠粗胳膊\壮腿,要整体协调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改用04版,效率应该会提高很大,我平常做80MB以内的图都用笔记本(HP520;硬盘120G;内存1G;显存512;单核) ...

04版画的文件会小一些么?能不能把你的经验传授一点哦,不胜感激!!

楼主:
我的电脑是双核的,不行吗?怎么样使用双核或4核的?

网友:
文件该多大还是多大,至少我还没有碰到比04绿色版更稳定\流畅的三维制图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