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直径为120的牛筋棒

楼主(2012-12-07):
老大们,如何加工直径为120的牛筋棒,用在机床上的防震块。谢谢咯。

网友:
我们ID挺像的,呵呵。
: f* F7 p% x4 h& N. f以前使用过车床加工的,中空加工了个大通孔用作车床主轴通过棒料的衬套,只要壁厚不是太薄就可以按金属零件一样装卡、加工了,太薄容易碎。因为不是自己操作加工,所以回答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