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的密封,用于液体密封,请大家讨论其合理性

楼主(2012-12-07):
如图所示的密封,用于液体密封,请大家讨论其合理性

网友:
楼主应该把密封圈、液体介质说明一下,还有密封圈沟槽尺寸

网友:
看不懂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加一道密封也不知道,汗颜!!!请高手们指点一下,我都快成井底之蛙了。

网友:
一般压力的话,你那个黑色的是密封圈吧?如果两个零件不会有相对运动,如果沟槽按照密封圈要求去做,这应该没什么问题,问题是密封圈右上边还有一个进油口还是出油口.这个地方也需要密封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口的上方,与你那黑色密封圈平行,再来一圈,这样就没什么问题了.如果两个零件要求相对运动,低速回转还能将就,高速回转就要换密封圈了,如果是上下直线运动,还要考虑行程,不要让密封圈脱离密封面

网友:
都不知你究竟要密封哪个地方,O型圈对机件有无位移?是油缸还是传动轴?

网友:
看起来像是油缸末端的缓冲装置,油缸末端只靠弹簧来限位估计容易损坏,增加一道密封后,靠不断增大的压力可以减少限制油缸的冲击。

网友:
螺纹插装阀?这个有典型结构,你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