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12×1.25-6g板牙,搬出来的丝,怎么过不了螺纹环规喃?

楼主(2012-12-07):
用M12×1.25-6g板牙,搬出来的丝,怎么过不了螺纹环规喃?方法:加工余量外圆留的是11.85mm,上夹头以保证水平,但是用M12*1.25-6g螺纹环规,T规只能通一圈,就通不下去咯!然后再用新的板牙,修整一下丝,修整后螺纹环规通道一半就通不过咯,请各位大侠给我建设性意见,怎样返工使螺纹合格?

网友:
用滚丝轮再滚一次,我们就这样做的。

楼主:
你知道用滚丝轮滚M12*1.25-6g螺纹,滚丝前加工余量留多少吗?还有前提是我是返工

网友:
返工可以在滚丝轮或搓丝板上返工的,你说的返工前坯径或余量,有标准和经验可参考和借鉴的,我们专业生产螺栓、螺母、销轴、垫圈、卡箍,骑马螺栓等标准件、非标件和冲压件,你要是不信我也没办法,还是祝你早点解决这个问题吧!

网友(点评):
现在54根样件 报废 咯!从新做

网友:
要通止合格的话好像还必须得再回丝一次~~

网友(2013-01-07):
返工可以用滚丝或搓丝,但是如果丝上有键槽或者孔的话最好还是用车床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