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件两头打扁钻孔,再弯型,可两孔不同心,我发觉工艺出问题咯!

楼主(2012-12-07):
公司在开发新产品,外圆16打的棒料,长1100  两头打扁切圆R15   保留R15   然后与R15同心再钻孔φ6,再弯型,可做出来两孔不同心,我发觉工艺出问题咯!请各位大侠谈谈自己的看法

网友:
弯后再打孔。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弯后打孔

网友(点评):
是弯后打孔,关键是两边钻的孔要与R15扁圆同心,还要保证两端孔同心度为0.01,请给位给我谈谈自己的意见,我参考参考

网友:
弯后打孔啊,你折弯有回弹量。两边的回弹量不可能一致de

网友:
弯的时候以中心为,一般在工厂见得到都是以一端为准,但是料得一致。

网友:
弯好后在打中心孔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