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联轴器的问题

楼主(2012-12-07):
先上图
这是淘宝网上卖的步进电机联轴器,价格低廉。内部结构应该挺简单的。我想问下,卖家说这个是弹性联轴器,我觉得好像是刚性联轴器。不知道内部结构是怎么样的,谁能告诉我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标准的弹性联轴器。内部没什么结构,这种结构类似于扭簧!

网友:
只有一面图片,没法下结论,推测是一种狭缝式弹性联轴器,可是又不想,如果有弹性,切缝应该是错落有致的,非整圈的

网友:
空心管的外圆柱面切出螺旋槽,和螺旋弹簧一样,只是截面特宽特厚

网友:
是弹性的

网友A:
看看附件的照片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附件的照片怎么样?

网友:
东西在你手,它具备弹性块的性子吗,不是吧,那就是刚性的了!

网友:
我也在网上看了,是弹性的!

网友(2013-03-01):
新手,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看中间的缝隙就知道了。就像是弹簧的原理一样。

网友:
弹性的,电机轴与连接的驱动轴可以有些许偏差。

网友:
我现在用步进的联轴器也和这个差不多,这种是弹性的。

网友:
弹性的就像弹簧呗。。呵呵呵。。切片的就像一个圆柱在中间用线割切了几天缝一样。。既然你都用了步进马达了,就用切片的还是还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