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对面垂直度公差问题

楼主(2012-12-07):
请问一下下面两张图的公差表示有什么不同?没带直径符号是怎么完全定义被测轴线的垂直度的呢?它只是确定了两个平面之间的区域,但是可以在区域内左右无限移动啊?求解。

网友:
我认为,对楼主提到的第一种情况,即不带直径符号的,这个“线”,应该是某些面的表面素线,比如,实际是底面一个平面(基准形体),被测形体是“垂直”于此基准形体的一个“平面”,但不要求被测形体为一个理想的整体平面,只要求此被测形体上各条素线的在规定的范围内;所以这种情况,可以不加直径符号;
第二种情况,可以理解为轴(被测形体)对平面(基准形体)的垂直情况,所以,在轴线前,必须加上直径符号。

网友:
翻了一下书,楼主你第一种情况的图示不全,这种不带直径符号的垂直度公差可以在两个方向上标两下,比如在一个方向上是0.1,另一个方向是0.2,如果只标一个那就表示只在这个方向上有要求,另一个可以没要求,如果带直径符号了就简便一些,不管什么方向都在这个圆柱面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