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弹簧的画法

楼主(2012-12-07):
请教各位大虾,这个弹簧怎么画啊,按照他的步骤来,复制那一步就走不下去了。。。

网友(点评):
sw弹簧两端截平怎么干,,,,,,,,

网友A:
是这个吗? 这是SW 画法:)  囧

网友:
坐等高手,是不是要用方程式创建?

楼主:
等高手~这不是螺旋出来的,没见过的一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吗? 这是SW 画法:)  囧

这个不是标准的螺旋。。。

楼主:
附件是他的零件,大家一起来看看撒。。。

网友B:
还要威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威望啊

不要威望。。这个怎么设置啊。。。我在试。。。

网友C:
按照两侧平行管道之间的距离建立几个面,在每个面上画几组平行的直线(弹簧的直线部分,投影相互重合),然后在错开的面上的直线建立倾斜的平面,在倾斜的平面上画圆弧,圆弧的端点与直线端点重合,同理画完所有的圆弧,在连在一起的曲线的端点画出截面,扫描。

网友:
solidworks  先建草图 画个圆 然后插入螺旋线 然后再重建基准面 垂直螺旋线经过端点  画扫描图元 最后扫描。按照弹簧规格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螺旋线时 用可变螺距在第一圈和最后一圈减小螺距扫描好切除掉一小部分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两侧平行管道之间的距离建立几个面,在每个面上画几组平行的直线(弹簧的直线部分,投影相互重合),然 ...

谢啦~我去试一下!

网友:
楼主,你把问题想得复杂了,我给个简单的给你,希望你能用得上,谢谢

网友:
异性弹簧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意思!不过我是用一个螺旋曲面和一个弹簧截面形状的柱面裁剪作出的扫描轨迹!

网友:
SW只能多画几个草图组合曲线扫面

网友:
PROE   5.O   有一个螺旋扫描   就可以

网友(2013-11-05):
怎么用方程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