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摩擦力的问题,高手来帮帮忙

楼主(2012-12-07):
如图,F拉力1=F拉力2吗?为什么
公司有的人说,根据摩擦力公式,F=u*Fn,正压力Fn不变,摩擦系数u是恒定的,所以会相等,但是我感觉有问题,高手们来解惑
补充:我画的图可能有问题,这里的拉力F1,拉力F2是单边的拉力,使铁丝移动的力

网友:
摩擦系数跟粗糙度有关

网友:
等高手分析,但是我决得是后者大

网友:
建议把下压装置的剖面线换个角度,咋看上去还以为上下是一体的
另外为什么拉力是两个方向呢,这个铁丝是在移动吗?如果是移动的话,两边的拉力肯定不相等,因为还有摩擦力
两种情况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是在矫直铁丝么?虽然对这方面的东西不懂,但用生活常识就能判断两个不一样,右边的要用更大的力,具体分析不了解,它还需要铁丝的变形,这就形成更大的压力和摩擦力,所以拉力肯定要大,理论和定量分析不懂,定性判断一下

网友(点评):
我也认为,铁丝变形后,我们拉动铁丝,除了要克服摩擦力,还要克服铁丝变形的力,但是,自己又没有理论依据说服别人

网友:
你这个问题牵涉到的面比较广,需要仔细进行计算。首先摩擦力在摩擦系数不变的情况下,可以认为是于与正压力成正比的。第二幅图中,在铁丝的上面表面,正压力是竖直应力的分量。需要用弹性力学的知识计算出应力在圆面上的分布,再进行积分。其次,你说的铁丝弯曲应力,需要用功的观点来算比较好,金属的变形能,除以时间,变成功率,除以拉铁丝的速度,最终的道理。这两个部分叠加,可以认为是铁丝的抽出力。

网友(点评):
嗯,我都不知道该如何说服同事呢?

网友:
只计算摩擦力的话也是后边那个大 ,况且还有变形力。 你说的那个公式这种情况不适用

网友:
弯曲的那个力大。在正压力不变时,假设你现在图中弯的是45度,那把角度改成60度会怎么样?80度?---89.9度?89.999?此时估计正压力为0都难拉动了。

网友(点评):
哈哈,我们老大说第一种情况根本和第二种情况要抽动铁丝力是一样的,他认定摩擦力公式不放了,都不知道尽信书不如无书,公式是死的,人是活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点评):
书,没有错,是他理解错。就算不考虑铁丝的变形力,把铁丝换成绳子,也是第二个摩擦力更大,绳子抽动的时候,对斜面压力增加,稍微分析下旧能看到。

网友:
我的神,快出现吧,一定要把这问题解决了!

网友:
楼主:右边的受力分析应该不仅是只有摩擦力,还有凹凸形状所引起的纯阻力

楼主:
经过大家的讨论,结论是得出来了,有谁能计算,把结论板上定钉。。。

网友(点评):
将模型理想化,设相对摩擦因数0,那么摩擦力:左边的f1为0,右边f2为0;再对右边(相对运动或静止)受力计算就单纯了

网友:
第二张图根本就不适合用那公式计算。打个比方,车子在平直的水泥路上行走和在有个大的水泥墩的路上行走。后者受到的阻力不能简简单单用那个公式了。这里还有个使铁丝变形的力。这两个力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网友:
如果是铁丝,第二个拉断了也拉不出来,在九十度拐角那里会自锁,而且还是三个九十度拐角

网友:
拐弯越多,摩擦力给予的影响越大。

这里有个帖子,刚好回答您的问题:

美国智能针头的独特设计---------欢迎讨论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503
(利用弯道摩擦,可以“纯机械地”判断针头有无进入空腔)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共享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