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轴上,基本尺寸不变,在不同的部位标注不同的公差怎么表示

楼主(2012-12-07):
用什么线,细实线,还点画线表示不同公差的范围,请给位指示

网友:
用假想线做区隔,要标示长度或公差范围,分段公差标示要明确,公差要合理。

网友:
用细实线来区分具有不同的光洁度、不同的公差、不同的硬度

网友:
用细实线合理。

网友:
我们这用的也是细实线

网友:
我们用细实线

网友:
用细实线合理。
一口价女装nvshenba.info

网友:
使用细实线

楼主:
谢谢各位,明白了~~~

网友:
应该用粗实线。基本尺寸一样,公差不一样,实质上加工出来的工件实际尺寸就不一样。所以应该用粗实线

网友:
刚才查了下国标,应为细实线

网友:
国标已出  此贴需沉

各人倾向于粗实线........

别说我灌水   既然灌水得一分   就扣我2分吧     被清两次的人伤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