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6工位数控车床,想攻丝,怎么弄最好,或者买什么东西装上好用

楼主(2012-12-07):
现在要攻碳钢的螺帽,M14*1.5
肯定是装在刀架上!系统GSK980TDb
对丝锥装在刀架上有什么高招!

楼主:

数控系统有G33攻牙指令!现有想法是把带过载保护的丝锥夹头装在刀架上,用G33指令!有没有前辈用过!断丝锥厉害吧!

网友:
车床用丝锥很不现实。很多系统有这个功能,但不一定就实用。

楼主:
既然设计了,就应该能用,我们只用M14以下的丝锥

网友:
好像并不是很实用

楼主:
所以我才来社区提这个问题!

楼主:
现在有这么一个产品,叫直柄伸缩ER攻牙器,,,有人用过吗

网友:
我在想啊  把丝锥装夹在一个套筒里 套筒夹紧丝锥不让丝锥转动  使丝锥可以前后移动

网友A:
可以用G33的,你的丝锥中心要与工件一样高,你可以在刀架上装一块铁(在上面打一个M10的螺纹,要方便装夹丝锥),主轴上夹一直麻花钻(M14*1.5丝锥柄多大就打多大的孔)然后在刀补上输入X0 Z轴自己看着给,这样用G33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点评):
打表校正,也可能会取得最大效果!以前我也功过,每项都整得很细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G33的,你的丝锥中心要与工件一样高,你可以在刀架上装一块铁(在上面打一个M10的螺纹,要方便装夹丝 ...

你是刚性的攻丝,肯定会断

网友:
扭力保护夹头就行,如果是盲孔夹具柄部应有伸缩功能。成品有卖,除掉莫氏锥柄改造成适合装夹的结构即可。

网友:
现在的机用丝锥柄部环槽都没有了,加工中有时丝锥会从夹头里掉出来,可根据夹头里弹珠的位置在丝锥柄部加工出合适的环槽。

楼主:
看来数控车真的不好攻丝,

网友(点评):
不是不好功,只是要求很高!这坛子里也有很多人在用。

网友(点评):
我看也不高,买个相应夹具,已经有卖,配合10来万的数控车完全可以实现,也不指望攻大螺纹,就M16以下的,大螺纹咱可以车了,再说了GSK系统,已经有G33攻丝指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G33的,你的丝锥中心要与工件一样高,你可以在刀架上装一块铁(在上面打一个M10的螺纹,要方便装夹丝 ...

经典方法。

网友B:
我们用过很多办法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过很多办法都不行

现在有个东西,叫直柄伸缩ER攻牙器,台湾产,,很好用,有的卖

网友:
国产GSK系统数控车床G33可以攻就是攻钢件易断,选用浮动丝攻夹头配合好转速以及优质丝攻可以多攻一些。

网友(2013-01-09):
没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