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所示 平面法兰 中的3个环形槽 有标准么

楼主(2012-12-07):
下图所示 平面法兰  中的3个环形槽有标准么   具体尺寸怎么定???
这种法兰的标准是什么

网友:
环形槽  在零件中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压密封垫用的,没具体标准吧

网友(点评):
这个我知道是平面密封 压密封垫的 密封水管的 但是我们想自己做几个 要出图,中间的环形槽难道随便定? 不过我看过人家做的 ,好像都很统一 ,应该有标准吧

网友:
在蒸汽管道有见过这种法兰,具体标准没见过。

网友:
压密封垫 还是放O型环 期待解答

网友(点评):
这是平面密封,所以用的是平面密封垫。还要看你的法兰用在输送什么介质的管道。法兰的密封垫根据管道输送的介质种类、温度、压力等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个人愚见;环形槽应该没有具体标准,有的话应该就是槽深以及相应密封面宽度对应应该有几条槽而已。而这环形槽的作用仅限于平面密封式增加密封垫的密封性······至于法兰的标准我也一知半解,就楼主给的法兰图片来讲这是一只标准法兰,上面有打印的法兰相应的口径(即法兰内径对应DN50的管子)、压力(PN10,10mpa)和法兰材质(看不清了),这些都是标准法兰应该配备的信息。

网友:
小日本的书《机械设计禁忌手册》提到:

龙门铣床的应用正在普及,所以使用龙门铣床同时加工法兰面和其他平面的情况很多
在法兰上残留着龙门铣床加工的径向刀纹容易成为泄漏的原因
要形成同心圆面的车削加工或磨削加工

不过具体的尺寸标准没找到!

网友:
同意6楼的说话,加国环槽是为了减少接触面积,增加密封性。

网友:
没有标准规定的,我做的法兰中的环形槽大致均匀就是了,这种功能的面密封没那么精密!

网友:
应该没什么标准 应该是按照你要放的密封圈来加工的

网友:
密封槽 GB里有要求的

网友:
减少摩擦面积增加密封效果

网友:
那个槽的大小没有标准,它起的作用是法兰连接是中间要放密封垫,压紧后密封材料会填满这些槽能更好的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