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齿轮泵的疑问

楼主(2012-12-07):
请教一下高手,齿轮泵的什么故障会造成出油口有很多气泡,声明一下进口没有进气。

网友:
油封坏了,,,,,,,,,,,,,有一次6180不干活了,没劲,油压上不去,进油管没问题,拆了齿轮泵,才发现油封坏了,没有同规格的,换了一个摩托车上的,内径刚好,外径小了一点,缠上胶布装上,刚启动吓了一跳,油从几个接头向外喷,看了一下油压表,达到地了,赶快调泄压阀,还好,可以干活了。

网友:
端盖漏气,吸油管吸空

网友:
齿轮泵不吸气有油箱的话会被吸扁进油管也被吸扁,检查进出各接头。没有油箱除非是闭式系统,这气泡是无法观察的。

网友:
内部吸空

网友A:
吸液过程的低压,小于腔内油液的蒸汽压力时,会形成大量气泡,气穴现象吧

网友:
吸油腔密封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液过程的低压,小于腔内油液的蒸汽压力时,会形成大量气泡,气穴现象吧

那应该如何判断是气穴呢  应怎么排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