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液压管路

楼主(2012-12-07):
本人想设计一套液压管路清洗系统,但是没有经验可借鉴的,有哪位大侠能提供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吗  先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是液压胶管,用压缩空气吹就行了,如果是钢管,做一大的油箱,用低压的齿轮泵打柴油即可,不需什么阀,只要启动停止。没什么复杂的。

网友:
应加相应的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液压胶管,用压缩空气吹就行了,如果是钢管,做一大的油箱,用低压的齿轮泵打柴油即可,不需什么阀, ...

是不是要选择大流量的齿轮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选择大流量的齿轮泵

根据你清洗最大管直径来确定

网友:
流量小了起不到冲洗效果

网友:
是否可以在回油口处增加一个电磁溢流阀,持续的加载 卸荷  应该有些效果哦

网友:
看你用在什么样的伺服系统,如果用伺服系统以上方案都不行
高低压都得有,最好选择电磁溢流阀可以设定三种或以上的压力,流量可以设计为不同规格,滤芯至少要三级,再就是自动控制清洗时间、压差报警更换滤芯,东西简单做得好就是好东西

网友:
应该用碱液清洗

网友:
看了你的问题和别人的回答,我有点糊涂。
不知道楼主指的是在系统中清洗还是单个清洗?
如果系统清洗就麻烦了;如果单个清洗很简单,用一个气动清洗机清洗,1MP就好了。

网友:
不好清洗

网友:
楼上提到用压缩空气吹,这个方法有点欠妥吧。直接用压缩空气吹液压管,液压管壁会有水蒸气附着。

网友(2013-01-09):
具体请参考 机械工业出版社《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第4卷,第13章相关内容。这一部分是我编写的,对伺服系统的冲洗也一直是这么做的,从来没弄赌过伺服阀。本人从事轧机伺服系统的设计、安装、调试等方面的工作,对伺服系统的冲洗比较有经验,欢迎交流。

网友(2013-05-27):
是用加热的油冲吧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