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梯形螺纹

楼主(2012-12-07):
请问梯形螺纹怎么编程快,普车上面我会做,数控上面以前做过28乘以5的,而且我是慢慢试出来的,现在要做30乘以6的该怎样编,我做的是广数928,谢了!

网友A:
用参数编程 我现在就在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参数编程 我现在就在学

忘了 蛋疼 不看书老记不起来

网友B:
T101 M3 S450 G97 G99
G0 X33 Z7 M8
G92 X29 Z-50 F6
 X28
X27
X26
X25
 X24.4
X24
 X23.8
X23.6
 X23,52
  X23,52
  X23,52
  X23,52
G0 Z150

网友:
大螺距用G76来加工,别用G92,G92是直进式加工,对刀具磨损较大,螺纹表面质量也不高。

网友:
G76 P  Q   R
G76X  Z   R    P   Q    F

楼主:
不用左右移刀吗?

网友C:
最好是左右借刀  并且分层最好

网友:
928程序里面没有g76指令吧 用G92直接车的话,刀受不了的,最好分层车。

楼主:
进刀多少后左右移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T101 M3 S450 G97 G99
 G0 X33 Z7 M8
G92 X29 Z-50 F6

哥   人家是锥螺纹  ~~~~~~~~~!  你这样编程 毛都没了

网友:
笑而不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左右借刀  并且分层最好

左右借刀程序怎么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