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的带长计算

楼主(2012-12-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就是公式

网友:
2楼的那个算法个人意见有点问题哈,如果我想到了,一定回复

网友:
什么齿形?齿距?以前我按节线算,总差一些。还是算齿数吧。

网友:
就是节圆周长,CAD等软件查一下即可,2楼公式只适合2个轮的情况

网友:
我们一般直接在proe里面画草图,再用测量工具测量带长。然后根据标准带长进行圆整,细微调节中心距。

网友:
我都是看着带长设计链轮的

网友:
如果自己不想算的话 还是借助于软件把  如果自己算推荐2楼的公式  同步带使用一定要张紧的 很难算到正好的

网友:
皮带周长=(轮1的节圆周长/2)+(轮2的节圆周长/2)+2个轮的中心距*2

附件是米思米手册上的计算公式
再上传个同步齿形带的选型计算方法 (摘自米思米选型手册) 在米思米网站注册个账号可免费下载

网友:
同步带我觉得还是用SW算快,算后再园整。对型号,确定型号。再加上张紧机构。

网友:
有时候没必要按标准来,或长一点,或短一点,反正我设计的时候都不按标准来。只要把张紧机构设计好,还有强度计算好就成!

网友:
百度搜索MIYFLEX同步带,找到官网,有个同步带节线长计算在线工具,推荐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