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刨床或是刨削和铣床,铣削的区别

楼主(2012-12-07):
如题啊,主要是实际加工方面的区别,不是课本里的原理。特别是龙门式的刨床和铣床有什么不同呢,精度,方式方法?我感觉铣好像比刨能快很多呢。
      刚刚毕业,真心求教。

网友:
龙门铣床  龙门加工中心  都是铣加工用的  主要是NC加工         刨床主要是刨  工艺不同,操作也不一样   具体到车间实习两周就大概明白了

网友:
刨床效率高,但加工精度差些,铣削加工效率低,但加工面光洁度好些。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2013-01-08):
铣床精度高,刨床相对低点。

网友:
刨床要比铣床精度和光洁度都底很多

网友:
汗啊,我一直以为是铣来的快呢。。

网友:
刨床刨削一般是直线运动,铣削刀具是圆周运动,刨削一般情况速度快,精度差,光洁度差,加工受限制多,铣削则加工方式多样,精度高,数控技术的发展更让铣削加工插上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