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刀具车这个端面槽

楼主(2012-12-07):
大概样子就是这样.   72 ;125 为直径
就是问这个有什么合适的刀具加工吗? 最好能是肯纳 山特维克 山高的.

网友A: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你这是一个圆桶状的零件的成品图是吗?毛坯是什么样的形状和尺寸?
1,先用镗刀把直径125加工到位;
2,然后底下需要加工一个10毫米深,26.5毫米宽的圆环槽?这种槽,只能用立铣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你这是一个圆桶状的零件的成品图是吗?毛坯是什么样的形状和尺寸?
1,先用镗刀把直 ...

毛坯以加工好了的...直径125 和72差不多就是1MM的余量  底部也是.

楼主:
还有...这个是在车床上加工,,有没有合适的刀具.....

网友A:
对车床不怎么懂。你看看下面这种类型的车刀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车床不怎么懂。你看看下面这种类型的车刀可以吗?

这个主要是算是比较深的端面槽  以前在普车上面做的时候是磨的刀子.
现在数控上面做 自己也看了一下一般的端面槽刀没有这么长...一般只有二三十.

网友:
有这种内孔端面槽刀,刀具书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车床不怎么懂。你看看下面这种类型的车刀可以吗?

什么牌子型号的。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