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线啮合齿轮的加工问题

楼主(2012-12-07):
那位大侠玩过点线啮合齿轮的加工,设计手册上说点线啮合齿轮可以用普通滚齿机和渐开线齿轮滚刀就能加工,会产生根切吗?特别是3-10个齿时,另外进刀系数如何计算?

网友:
点线啮合最小齿数可达到2~3齿,你的3~10齿标准齿轮才会根切,现在点线啮合用变位齿轮

网友:
点线啮合的齿轮的小齿轮是改性的短齿,大齿轮是(如:圆弧齿轮)5 U" X/ c2 O4 @; t7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