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的陶瓷刀片怎样和普通车刀的刀杆焊接?

楼主(2012-12-07):
      最近我们用陶瓷刀片加工20号钢厂品效果不错,提倡大家用此刀片,但是刀片与普通车床的车刀刀杆焊接却是个问题,我们的焊接方法是用铜条和焊刀粉,还有加热的是用氧气加乙炔,问题是不好焊接上去掌握不好刀片就掉下来了,请问大家用的是什么方法?

网友:
这刀片不是机夹刀片吗?购买的散装的刀粒?和普通刀片焊接方式不同?不太了解呀。

网友:
没听过焊接陶瓷的刀片。倒是用过碳化硼焊接车刀。
陶瓷的都是机夹刀片。

网友:
呵呵,楼主不要舍近求远啊。楼上说的没错,你直接配一套车刀和陶瓷刀片就好了,陶瓷刀片一般都是用螺钉固定的,价格只比硬质合金贵一点点而已。

网友(点评):
陶瓷刀片好像都是用压板压的,用螺丝锁容易裂开,而且价格比合金的还便宜点,你说的估计是金属陶瓷吧,也就是我们说的半陶瓷。

网友(点评):
陶瓷刀片有压板压的,常见于粗镗刀;也有用螺钉锁紧的,常见于铣刀。所以,陶瓷刀片用螺钉锁紧是不会碎的。金属陶瓷也常用。

网友:
焊接车刀不是一般用硬质合金刀片钎焊在刀槽内????
陶瓷刀片机夹???求高人

网友:
不理解陶瓷怎么焊接

网友A:
陶瓷刀具一般用机械装夹的方式安装刀片的, 像数控车刀一样, 不过钎焊应该也能焊上,  建议用钎焊炉钎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刀具一般用机械装夹的方式安装刀片的, 像数控车刀一样, 不过钎焊应该也能焊上,  建议用钎焊炉钎焊

网友:
好专业的见解,嘿嘿ATL下次也来一把专业解释。

网友B(2013-01-16):
我估计LZ说的是金属陶瓷,十几年前就有人买旧的金属陶瓷刀片,线切割割开后焊接在普通刀杆上磨制下,用来加工钢件尤其是低碳钢,效果不是一般的好。那个时候人家是用的铜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LZ说的是金属陶瓷,十几年前就有人买旧的金属陶瓷刀片,线切割割开后焊接在普通刀杆上磨制下,用来加 ...

谢谢 楼主 是的我车20号钢   效果还不错就是不好焊上去

网友:
见过机夹的陶瓷刀具没见过焊接的。学习了

网友:
接触的陶瓷刀片全都是机夹式

楼主(2013-02-21):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LZ说的是金属陶瓷,十几年前就有人买旧的金属陶瓷刀片,线切割割开后焊接在普通刀杆上磨制下,用来加 ...

对 的我觉得效果挺好的

网友:
楼主这种方法我也听说过,但是线切割后陶瓷刀片如何刃磨出各个切削刃来还望能给予指教!

网友C:
数控刀片不好焊接   要把图层磨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控刀片不好焊接   要把图层磨掉

是的

网友:
好象是不能焊接的吧,很容易开列的。

网友D:
普通方式根本焊不住,铜焊不沾的

网友E(2013-03-23):
我也在烦恼这个问题啊,焊接上去容易掉,做了没几个产品就掉了,不知道怎么焊接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烦恼这个问题啊,焊接上去容易掉,做了没几个产品就掉了,不知道怎么焊接好啊

今天焊了我几个小时 还是没焊好,气的要死。你是不是用氧气和乙炔 来焊的 。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焊了我几个小时 还是没焊好,气的要死。你是不是用氧气和乙炔 来焊的 。

他们技术好的一焊就粘住了 ,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方式根本焊不住,铜焊不沾的

大哥要用什么焊呢 ?目前就铜焊的条件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哥要用什么焊呢 ?目前就铜焊的条件下

我用的也是火焰焊,也是用铜条的,焊是能焊上去的,就是牢固不牢固的问题,你焊不上去说明你的技术还不熟练。你是用来做什么产品的?铸铁还是淬火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也是火焰焊,也是用铜条的,焊是能焊上去的,就是牢固不牢固的问题,你焊不上去说明你的技术还不熟 ...

我是来加工 20号钢的 , 那你火焰温度大概多少,有没有加铜焊粉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也是火焰焊,也是用铜条的,焊是能焊上去的,就是牢固不牢固的问题,你焊不上去说明你的技术还不熟 ...

大侠你电话是?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你电话是? 谢谢

网络上都有说怎么焊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条件。

网友:
还真没用过这种刀片

网友:
氧乙炔火焰铜焊接陶瓷刀具不行的 报废率太高......我就经常给那些做油缸的焊接这个旧陶瓷刀 代价是给他焊接一把刀 给我一粒刀头。

网友:
成活率不高的,选择这样的工艺,就得接受这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