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一个30度的斜槽怎样加工。求大神啊。

楼主(2012-12-07):
槽宽1.2mm 深2mm.  这个尺寸无所谓.就是工件太大有1200长.无法用V型块之类的垫上.求大神有什么办法加工这类斜槽啊.

网友:
能放进加工中心里面吗?用手机上的,看不清图纸。

网友(点评):
可以、我卧式的。

网友A:
用铣刀铣就是啊

网友(点评):
问了下、直接那种转角的铣刀、2万多一把。我就那么几个工件。伤不起啊。

网友:
斜着肯定不好加工啊,想办法把槽弄成竖直的,或者水平的,你才能用普通刀具加工啊。看来你只有在夹具上想办法了。

网友:
工装上想办法!

网友:
手砂轮切片,手工切,机切都可以。

网友:
龙门铣用片铣刀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铣刀铣就是啊

定做一把合金的铣刀不用这么贵吧

网友:
是卧加就好办一些,在工装上想办法,可以把工件垫成30度,但是要算好比例,装锯片铣刀加工。

网友:
能做成镶件就好了

网友(2013-02-23):
做个30度工装,卧铣加工(1.2铣刀片)

网友:
这个槽,是用来清角的,又叫“清根槽”。其精度可能要求不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