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腔出两件可行吗?

楼主(2012-12-08):
如图,简单的示意图,开一个模具,出两件产品,中间部分是一样的,就是两边不一样,这样能做吗?这样不行的话只能分开做了,产品准备用压铸

网友:
产品重量尺寸多少啊?一模出两件是没有问题的!但不是楼主想象的这样,中间是公用的。而是一模两腔,我用过的最大的是一出八,当然零件很小。

楼主:
巴掌大的东西,不重,一模两腔肯定没问题,我就想问一腔出两件能做吗?

网友:
肯定没问题啊,只要量好尺寸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具体是怎么实现,做两个浇口,注塑一侧时另一侧的浇口先封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