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35螺距的螺旋槽,怎么加工不容易损坏刀具

楼主(2012-12-08):
我们是做铜件的,用的是广数980TDB的数控系统,我请教一下,用G92车螺旋槽,安全。还是G32车螺旋槽。安全一点!

网友A:
发外加工不伤刀具....

M70
绝招

网友(点评):
就是有点伤钱!

网友(点评):
我的方法可以完美的解决楼主的问题....嘿嘿...同时谢谢各位的点评...

网友(点评):
你这叫废话!一点实际效果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外加工不伤刀具....

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