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此轴标注,请举手

楼主(2012-12-08):
除去同轴度等要求,两端直径100要求相差尽可能小(比如0.2),但对100本身要求不高。即两侧同时向一个方向偏差。
比如99.2  99.3 和100.7 100.5行
99.9 100.2 不行

如果公差要求高,增加了加工难度。

网友:
看不明白的,请举手

网友(点评):
没描述清楚,见谅。

网友A:
这个?晕了!

网友(点评):
两侧一致性要求高,但是上下稍有偏差也可。如果公差要求高,增加了加工难度

网友:
用文字在旁边写上,看行不。

看看下面的 径向圆跳动,能不能使用。
要求再高一点就用 径向全跳动。

网友B:
标注的含意是“标”与“注”
不和适 标 就用 注 ;
何必只限于 标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注的含意是“标”与“注”
不和适 标 就用 注 ;
何必只限于 标 。

感谢大侠指点。

网友:
通过形位公差--同轴度,来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晕了!

这样说就明白了,要求不是很高就是了!

网友:
刚开始看,迷茫了。。。

网友:
轴有这样画的吗?不说明白干什么用,精度等级多少,怎么给你标公差?

网友:
既然对100尺寸要求不高,两端都标注一样的正公差或者负公差就行了。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起不到降低加工难度的作用。

网友:
直径100互差量小于多少就行了

网友:
新人吗,大家挻一下8 O# H3 y" j$ ?

网友:
这个要求不高吧,加工的时候一刀切就行啊

网友(点评):
加工时要掉头的吧

网友(点评):
不用掉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