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在洗衣机甩筒内固定鞋的装置

楼主(2012-12-08):
想在洗衣机的甩筒内再附加一个装置,来固定鞋子,这样就可以把刷好的鞋子放在甩筒内甩干了

网友:
第一反应是如果不去固定鞋子,它们也应该被粘在管壁上不会乱跑。5 E% C$ V1 y/ s3 {
第二个想到的是,那个固定用的东西,怎么才能牢固地固定在高速的转筒里貌似也是个问题。

网友:
用鞋带系在里面?

网友:
这个可以有木?

网友:
在滚筒内放一个塑料的网筒,在网筒与滚筒之间形成一个夹层,鞋子放在里面,网筒强度足够支撑鞋子,且具有韧性,可以适合给类鞋子。

网友:
貌似用不着固定,离心力就可以将鞋子紧紧压在滚筒上!

网友:
感觉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