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设计——环面蜗杆画法-转来的

楼主(2012-12-08):
不知道自己会画不???????、、

1. 绘制涡轮的外轮廓:

  1) 以前视基准面为草绘平面开始绘制草图;
  2) 以草图原点为起点绘制中心线A1;
  3) 绘制圆弧,圆弧圆心在中心线上,圆弧两端端点以中心线A1对称;
  4) 通过原点画一条水平中心线,这个中心线作为草图旋转实体的中心线;
  5) 绘制涡轮其他边线。

  2. 旋转实体

  3. 在右视基准面上绘制以原点为圆心直径为30mm的圆,以这个圆绘制螺旋线(菜单—插入—曲线—螺纹线/涡状线);

  4. 同样以右视基准面为草绘平面,绘制以原点为圆心直径为405mm的圆,并以此圆绘制涡状线(菜单——插入——曲线——螺纹线/涡状线);

  5. 绘制蜗杆螺牙轮廓“草图3”
  1) 以前视基准面为草绘平面绘制草图,隐藏螺旋线;
  2) 绘制水平中心线B1穿过原点;
  3) 画点D1,选择点D1与涡状线添加几何关系——穿透(在选择涡状线的时候选择靠近涡状线下端),隐藏涡状线;
  4) 绘制竖直中心线B2穿过点D1,标注此中心线的上端点D2到B2的竖直距离为200mm。此时请点击中心线B2,查看B2与原点(或D1)是否有重合的几何关系,如果有,删除此几何关系;
  5) 以D2为圆心,以点D3为起点向右绘制水平中心线B3,长度为20mm;
  6) 以B3右端点为起点绘制中心线B4,B4的另一端点在B1上,选择B4与点D2添加几何关系——重合,标注原点与B4下端点的距离为25,此时草图完全定义;
  7) 以D3为起点绘制与B3相切的圆弧,标注弧长为25.13mm(点击智能尺寸——选择圆弧两端点——选择圆弧线),点击圆弧选择“作为构造线”,使之变为构造线B5;
  8) 连接D2与B5右端点绘制中心线B6;

  9) 以D2为起点绘制中心线B7,B7与B6 成36°,B7长度为165;
  10) 以D2为起点在B7左端绘制中心线B8,B8与B7成2.25°;
  11) 以D2为圆心绘制半径为158的圆弧线C1,C1的一端点落于B8上,两端点相对于B7对称;
  12) 以D2为圆心绘制半径为172.84的圆弧线C2,C2的两端点相对于B7对称;
  13) 连接C1 C2同端的两个端点绘制直线C3 C4,C3与C4成20°,此时,草图完全定义;

  6. 点击扫描切除命令,选择“草图3”为轮廓,螺旋线为路径,添加涡状线为引导线,点击确定。

网友:
必须要锭!强力顶起

网友:
笨人笨办法,不会画的时候就用文字说明代替。

网友:
能把模型发上来吗?图片尺寸看不清楚

网友:
有时间试试,画出后上传源文件!

网友:
这是个好方法,谢谢分享交流!

网友:
学习了,有空练下

网友:
不知楼主的这篇“环面蜗杆”是从哪转过来的。
?!
这里有一个原则问题:那就是弧面蜗杆的螺旋线应是圆弧等距而不可能是圆柱面螺旋线的直线等距。

网友(点评):
图片清楚得很,是弧面等距。

网友(点评):
请教大侠,你的画法???????????、

网友:
学习了!!是种好方法!

网友A:
绘制的时候,关键是如何得到圆弧回转面上的螺旋线?其实方法早已经发表过,即“图形变量和图形函数”所讲的方法。自从发表至今,却未见有感兴趣的朋友。如果你有兴趣咱们可以讨论。

网友(点评):
大侠还在不?鄙人还是没学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绘制的时候,关键是如何得到圆弧回转面上的螺旋线?其实方法早已经发表过,即“图形变量和图形函数”所讲的 ...

直观感觉您的画法是对的,不过我是初学,对函数曲线不是太明白,希望能得到您的指教。

网友:
学习了,有没有在简单的方法,有的话,请分享。

网友(2018-12-18):
引用 网友A:
绘制的时候,关键是如何得到圆弧回转面上的螺旋线?其实方法早已经发表过,即“图形变量和图形函数”所讲的 ...

我也想学习这个建模,怎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