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建议那种涂层最好?

楼主(2012-12-08):
请问各位大哥,我对涂层技术不是了解,想请大家,我要是提高模具表面,如:耐磨镀、耐腐蚀、抗粘性,您们好建议那种涂层好?

网友A:
氮化比较好

你的载荷和工作环境是什么?

网友:
个人比较倾向镀铬!

网友B:
根据多年的焊接经验呢总结:耐磨层的焊接效果最好的是那种焊后硬度最均匀的那种,而不见得是硬度越高越好,不过硬度高,并且均匀是最好。推荐:耐磨层最好的,个人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氮化比较好

你的载荷和工作环境是什么?

制药公司用的模具,是来压片(药片片剂)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多年的焊接经验呢总结:耐磨层的焊接效果最好的是那种焊后硬度最均匀的那种,而不见得是硬度越高越好,不 ...

现在涂层主要工艺有: TiN(氮化钛)、TiCN(碳氮化钛)、DLC(类金刚石)、TiALN(氮化铝钛)、CrN(氮化铬)
我不知道镀那个。

网友C:
是不是越贵越好

楼主:
可以怎么理解,要看值不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越贵越好

可以怎么理解,要看值不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涂层主要工艺有: TiN(氮化钛)、TiCN(碳氮化钛)、DLC(类金刚石)、TiALN(氮化铝钛)、CrN(氮化 ...

抱歉,没接触过你说的这些涂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涂层主要工艺有: TiN(氮化钛)、TiCN(碳氮化钛)、DLC(类金刚石)、TiALN(氮化铝钛)、CrN(氮化 ...

你列举的都是PVD薄膜,我只能说这些都是耐磨的镀层,在相同的厚度前提下,其中DLC的硬度最高,一般用在螺栓啊,刀具啊这类上面较多,有较大冲击载荷的模具我的建议是不合适,因为太硬了就太脆了,容易剥落。一般的模具的话,其他几种都有用的,TiAlN>TiCN>TiN>CrN,只是硬度的比较,基本上的价格趋势也类似。估计你们只压药片的话,压力不会太大,所以我初步觉得一般最常见的TiN(金黄色)就可以满足耐磨性的要求了!   敬请各位指教!

网友:
CrN 就可以了

网友(2013-02-27):
AlCrN涂层,Cr系涂层抗腐蚀性比较好

网友:
不能简单下结论,实践出答案

网友:
满足工艺需要就行,大批量的话经济实惠还耐用

网友(2013-06-15):
对耐腐蚀要求高的话CRN最好!也耐磨!AlCrN涂层整体表现非常优秀!

网友:
直接接触药品的东西材料要慎重.你镀什么都会有磨损,磨屑掺进药品里会出问题的.
我们做的药品机械,接触物料的直接采用不锈钢,不用镀.建议采用304,或者316

网友:
锌铬涂层,国外成达克罗法!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
镀铬,或者QPQ处理

网友(2014-07-12):
楼主,这种类似冲钉的部件,和“凹模”之间的配合间隙一般是多少?
是否有被加工的介质进入间隙之间?介质是否会充当磨料?
还有,你是否使用过TD这种工艺?你上面所说的都是涂层,附着在表面的。TD是渗透和化合。在耐磨性,硬度,耐腐蚀性方面都有优良的表现。缺点是价格高,处理变形量相对大。

网友:
提高模具表面,如:耐磨镀、耐腐蚀、抗粘性,可以采用激光熔覆或等离子熔覆。简单讲是在工件表面堆焊一层合金,厚度以MM计,耐用度是镀硬铬的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