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才疏学浅,这图纸有点看不懂,请帮忙!

楼主(2012-12-08):
此图纸剖视图直径80的内孔的深度尺寸是多少?右图有点看不明白,是不是内孔有个宽度22的槽?此件如何加工?

网友:
直径80深度 估计是尺寸漏标 右图是指80内径上加工键槽 车后线割键槽 以上看法不符见谅

网友(点评):
键槽顶角超过90孔,不能线切割。

网友(点评):
还好没超过91mm的尺寸

网友(点评):
刚画了一下,这图错了,键槽角上超过91mm的尺寸了。

网友(点评):
刚画了一下,这图错了,键槽角上超过91mm的尺寸了。

网友(点评):
刚画了一下,这图错了,键槽角上超过91mm的尺寸了。

网友:
应该是漏标了一个80的长度尺寸

网友:
说实话,我也没看懂

网友:
缺尺寸,那个键槽可以铣也可以插

网友:
80的孔有一个键槽

网友A:
1.直径80内孔段缺尺寸,目测是20.
2.直径80的内孔段有键槽,标配普通平键.
3.用刨床刨,或用插床插,大量生产用拉床拉.

网友(点评):
键槽顶角超过90孔,只能用刨床刨,或用插床插。不能线切割和用拉床拉。

网友(点评):
多谢前辈指导!

网友(点评):
第一次搞明白了拉床是怎么加工了,如果内孔变了,那该如何加工呢?

网友(点评):
原来键槽是这样拉出来的 ...

网友:
右图应该是直径80mm孔做键槽的意思;但是由于右端孔直径为90mm(半径45mm),无法用线割做22mm键槽的(单边45.4mm),这个键槽只能插出来咯

网友:
把出图的找来

网友:
害怕伏枥 老前辈一眼就看出不能用线切割,佩服

网友:
害怕伏骥经验丰富, 一眼就看出键槽角, 佩服

网友:
肯定缺尺寸!

网友:
才疏学浅!第一次这么画图的?国标有这种省略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直径80内孔段缺尺寸,目测是20.
2.直径80的内孔段有键槽,标配普通平键.
3.用刨床刨,或用插床插,大 ...

还有一点,91径的内孔,两边都有台阶,请问如何镗出来?

网友:
尺寸漏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