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W107减速机的样本

楼主(2012-12-08):
那位大侠有FW107减速机的样本啊,顺便请教下FW是什么类型的减速器?
那位大侠知道FW107-173-Y-5.5-S-B61的含义啊?

网友:
FW107应该是四大系列减速机中的F系列减速机,W的意思可能是某个厂家的的代号,具体选型的时候可直接参考四大些列F系列选型!

网友A:
这个减速机是博能的标准,F代表F系列平行轴减速机,W代表底座平键空心轴,173为速比,Y5.5的代表电机功率,S代表双向,B61安装形式。减速机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问我,我是专业做减速机的,QQ2866759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减速机是博能的标准,F代表F系列平行轴减速机,W代表底座平键空心轴,173为速比,Y5.5的代表电机功率, ...

老兄有相关的电子样本吗?能否发给我一份。 aco12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