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螺纹通止规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08):
      近日客户投诉我们公司生产的外螺纹不合格,于是双方对外螺纹的要求产生了分歧,具体说明如下:
      1、客户图纸对螺纹的标注为:M6 和 M6-6g
      2、针对图纸,我司外螺纹加工参照的标准是:GB2516-2003 普通螺纹 极限偏差
      3、客户对部分外螺纹有通止规要求的,有特殊标注说明“通止规检验”,我们通过区别于普通外螺纹的工艺去保证通止规的要求。
      4、客户对普通螺纹的检验通过:量大径尺寸、螺母来检验。

      我们和客户合作也超过10年,一直以来都通过上面的方式来加工和检验外螺纹。近日,客户突然改用通止规来检验所有外螺纹,导致大量的不合格品,需要让步接收。按照国标GB2516-2003 加工的螺纹,根本达不到通止规的要求。
      客户提出的是:标注M6-6g的螺纹,必须要求通止规检验,标注M6的默认通止规检验。

      现在想问下:机械手册或者国标是否有对外螺纹检验标准的规定。按客户的说法,岂不是所有外螺纹都要用通止规检验?希望大家能提供具有参考意义的资料,互相学习,先谢过了!!

网友A:
螺纹是中径起作用,量大径不适合,另用螺母检查,亦即用环规一样道理,只是精度稍差。大量产品不合格,证明产品根本未达到6g精度,即不符合图纸要求,不收货合理。

网友:
你们的问题

网友B:
这段话我很赞同(客户提出的是:标注M6-6g的螺纹,必须要求通止规检验,标注M6的默认通止规检验。)在车螺纹一定要用通止规的,只要通规能通,止规能止,到那里都有理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段话我很赞同(客户提出的是:标注M6-6g的螺纹,必须要求通止规检验,标注M6的默认通止规检验。)在车螺纹 ...

两个都是要求通规止规检验,一个是必须通过,一个是没有必须通过,这个其实也没有区别啊。都要通规止规全部检验合格不就好了。一般m6的用板牙加工总会是符合要求了。

网友D:
加工螺纹是要通止规检验的,不然你怎么知道你的螺纹合格?

网友E:
用通止规检验,谁的问题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是中径起作用,量大径不适合,另用螺母检查,亦即用环规一样道理,只是精度稍差。大量产品不合格,证明 ...

我们的外螺纹是符合国标GB2516-2003的,只是精度达不到通止规。GB2516-2003这国标里也有6g的极限偏差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段话我很赞同(客户提出的是:标注M6-6g的螺纹,必须要求通止规检验,标注M6的默认通止规检验。)在车螺纹 ...

      因为和客户合作也超过十年了,一直都是用这种加工、检验方式进行,客户也一直清楚。这问题是最近才反应给我们.其实我也同意都按通止规要求加工的外螺纹才合格,但是按国标GB2516-2003加工成本较低,通止规的话工艺稍多,而且客户要求我们用通止规全检螺纹,这样成本就不一样了。我们当初投标也是按实际加工成本报价,但是现在客户根本不同意提价!

网友(点评):
1.按客户要求增加成本,自己少赚点。2抄了客户鱿鱼。爱给谁做给谁做。看你怎么选了。

网友(点评):
客户的罚款也是相当的不合理.不过谁叫人家是客户呢!今年真心不好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都是要求通规止规检验,一个是必须通过,一个是没有必须通过,这个其实也没有区别啊。都要通规止规全 ...

当然我们考虑了加工成本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通止规检验,谁的问题很清楚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工螺纹是要通止规检验的,不然你怎么知道你的螺纹合格?

因为我们外螺纹加工是用滚丝模加工的,只要控制外螺纹胚的精度,加工出来的外螺纹就肯定合格。因为滚丝模也是有国标的,滚出来的外螺纹,中径肯定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段话我很赞同(客户提出的是:标注M6-6g的螺纹,必须要求通止规检验,标注M6的默认通止规检验。)在车螺纹 ...

“只要通规能通,止规能止,到那里都有理说”这句话很同意,本身就该如此!
只是,我们在意的问题很多,感觉客户是太霸道了:
1、按照国标GB2516-2003加工的螺纹,客户一直以来都知道,也知道我们的工艺、螺纹精度,他们也知道GB2516-2003加工的螺纹,肯定有很大一部分达不到通止规要求,因为他们一直以来对外螺纹的要求很低,都是用量取大径,旋螺母来检验。
2、按GB2516-2003我们已经生产一定库存的外螺纹,那是否应该处理掉库存,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问题再严格按新规定做。
3、普通螺纹和达到通止规要求的螺纹,加工、检验成本相差很大!客户也不同意相应的提价。

发这些其实也纯属吐槽,作为螺纹加工的专业户,确实必须严格要求自身,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谢谢你的评论!

网友:
客户没不当之处,写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