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矩形螺纹用广州数控怎么车的?请教

楼主(2012-12-08):
我用的是广州数控980tb系统的车床,用g76斜进法也车不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望高手指点~急啊~~~~

网友A:
用旋风切削很简单,又快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旋风切削很简单,又快又好

兄弟~谢谢您的回复,但是这台车床达不到旋风切削的效果吧~  加工中心才行吧~

网友:
旋风切削是在车床中拖板上加装旋风切削头

网友B:
数控就车不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控就车不出来吗。。。

指教下~

网友:
用G92车,G92X...Z....F1.24 L2试试看

网友(点评):
这个活的螺距是1。24吗 看清楚吗

网友:
有G32车的了

网友C:
很好车的东西,沒必要用旋风铣,用G92和G76是绝对的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好车的东西,沒必要用旋风铣,用G92和G76是绝对的菜鸟,

求指教。。。。。。。。。。。

网友C:
如果头尾无什么特殊要求用G32斜车入下刀斜退刀,螺纹由浅入深的旋入又旋出,头和尾有要求就用急下刀,螺纹头尾很短,你图上所示的图和样品都存在一个很明显的缺陷,可以肉眼看出头和尾的螺纹加速段和减速段的不正确旋入和旋出螺距,看着碍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头尾无什么特殊要求用G32斜车入下刀斜退刀,螺纹由浅入深的旋入又旋出,头和尾有要求就用急下刀,螺纹头尾 ...

坏蛋 师傅  果然是高手  解释的好详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好车的东西,沒必要用旋风铣,用G92和G76是绝对的菜鸟,

我用旋风铣放在数控上没有退刀槽好做吗,找头的时候会洗个圆出来,高手请教

网友(点评):
请问带C轴吗?

网友:
得用G32或G92,G76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教下~

直接用白钢刀车。。G32.、、G92多可以、、、、

网友(2013-06-03):
矩形螺纹,可交流一下

网友:
简单,G32加宏程序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拖

网友(2013-07-31):
数控车用宏程序

网友:
编宏程序。。

网友:
用割刀做

G32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