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罗拉作用

楼主(2012-12-08):
双罗拉有什么区别,每个罗拉起到什么主要作用啊?有谁能给我讲解一下!

网友:
加大接触面积 增强输送

网友(2013-05-16):
你还得看罗拉的类型,主要起牵拉作用,是铁罗拉还是皮罗拉还是其他的

网友:
哪种机器上的罗拉?这个一般就是牵伸用。双罗拉两次牵伸

网友(2013-06-25):
通过不同的速比,达到牵伸的目的。

网友:
牵拉,导纱作用

网友(2013-07-26):
最常见的作用是牵伸、导向,还有一个作用是挤压,具体作用要看用在什么设备上吧,呵呵。

网友(2013-10-14):
都是高手啊,致敬

网友(2014-03-08):
罗拉就是起到丝与传动轴同步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