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的装配,请教

楼主(2012-12-08):
谁能指教一下,立式钻床的丝杆,丝杆下端悬空,那么上端是怎样的结构让它既能承受较大轴向力,并且又易旋转呢?
轴承+丝杆吗?

网友A:
丝杆一般的安装如下图,当然也可以有另外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杆一般的安装如下图,当然也可以有另外的设计。

谢谢指教!

网友:
您好:请问,轴承座的铜套的配合间隙多大最理想,维修周期短?还有丝杆轴向的预紧力,根据承载的大小,丝杠选型手册的参数一起定吗?若定的不准对丝杆宏观或微观的影响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