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轴向定位的方法,请教

楼主(2012-12-08):
谁能总结一下轴承轴向定位的方法吗?
我所知道的有:轴做成台阶限位,用挡圈限位,用紧定螺钉定位
还有其余方法吗,请补充。

网友:
手册上都有啊,第五版P6-7

网友:
轴承端盖

网友:
孔用挡圈

网友:
楼主已经总结得比较全面了!

网友(2014-05-03):
轴向定位方法有很多,知道有多少种方法不是最重要的,应该把重点放在各种方法的优点、缺点、应用场合上,哪种情况用哪种定位方法最好。也就是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个人观点,不对请指教。